MT6070IH 2WV通讯显示问题

楼主(2014-08-23):
我有一台在设备上使用的MT6070IH 2WV触摸屏,突然出现黑屏,拔下通讯线就恢复显示画面,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
是不是节电时间到了,屏幕做省电处理了,下次黑屏后,先不要拔线,你用手触摸一下屏幕看看能不能亮要是不行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