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2wv屏不亮

楼主(2014-08-27):
我有台MT6070IH的屏通电,cpu和pwr灯亮,com灯一闪一闪的,请问下我台屏是哈问题,是不是还要给一个信号屏才亮嘛?还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2015-06-25):
我也遇到这问题?是显示模块的背光有问题吗?

网友(2015-09-10):
是屏幕坏了,换屏幕大概200元材料。

网友:
是背光灯烧毁了,修复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COM 是通讯指示灯。当前画面或后台有读取PLC 寄存器时,COM 开始闪烁。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型号和楼主的一模一样,打算更换屏幕了,只是不知道程序能否顺利复制!估计是屏里面的高压条烧坏了!

网友:
厂家说更换屏需要2000元而且要拿机器上门到厂家自己去修,是不是有点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