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触摸屏的时间

楼主(2014-08-28):
请问各位专家,如何通过触摸屏本身修改当前的系统时间。好像查了资料之后只说了如何调用时间,但是没有说如何设定时间?请各位专家指教!

网友:
系统寄存器LW9010-LW9016(BCD);LW9016-LW9023(BIN)都是可以修改的,数据元件勾选“输入功能”就行了

楼主:
怎么操作呢?能不能截图说明下!谢谢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