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三菱FX1N的通信连接

楼主(2014-08-28):
TK6070IP与的三菱FX1N通信连接,用电脑单独连接都好用。三菱FX1N还需要买个485的板子吗。

网友:
不用再买485BD板子,直接用编程口就好,但是要用专用的FX-6070数据电缆(网上大把,10-20元)

楼主:
厂家给带的,不好用啊。我买了这个板子FX1N-232-BD,回来实验。还没到家呢

网友:
设置的问题   用默认 就可以 485通讯 别用232

网友:
直接用plc的通讯口就可以

楼主:
解决了设置不对。

网友:
不用扩展模块  接线直接用触摸屏COM2口的 1 2 3 4 5引脚 对应 PLC编程口 4 7 1 2 3 即可

楼主:
我想在线监控,再加个232板子就可以了吗

网友:
可以的,但是有时间限制。

网友:
什么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