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K6070IP人机能不能同时用RS232C及RS485通信端口

楼主(2014-09-02):
常用TK6070IP的屏,但因除了PLC连接外还有变频器通信,想问一下在一个通信口的情况下能不能跟一台PLC-RS232C通信,再跟一台变频器RS485通信。以前在MT6070IH双端口的情况有做过。

网友:
我 认为不可以   你可以变频器与PLC 通讯  在用 触摸屏 读取

网友:
可以的。COM1是RS232       COM2是RS4852W

网友:
这样绝对没问题,只要设置好通信格式和协议就行

楼主:
主要是内部通信电路要是只能选一种的话可能就不行,不过改天做条线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