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和PC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03):
我的触摸屏是MT508TV,有一个和电脑通讯的RS232口,由于手头已有一条USB转422的编程线一直给FX2N的PLC下载编程用,不知道是否可以将这条USB转422的线自己做个转接头连上触摸屏的RS232口用与触摸屏和电脑的通讯。
RS422的圆形插头和触摸屏端的PC(RS232)口应该怎样接线,引脚定义?

网友(2014-10-08):
三菱原装编程电缆就是将RS422转换成RS232,根据原装线引脚定义来制作转换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