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我通讯不了

楼主(2014-09-07):
我画面在电脑上模拟是好的,下载 到触摸屏里面就不显示了,就显示PLC no response
如果画面的元件换成HMI的元件就可以显示了,我的PLC是三菱FX2N的
谢谢了

网友(2015-03-06):
我今天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不过我是和FX1s通讯,你是怎么解决的啊,这位师傅

网友:
应该是与PLC通讯不成功,看一下通讯参数和通讯线。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是通信线和COM囗的设定问题。FX PLC要设成485  4w才能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