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tv升级到mt6056i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11):
1、mt506tv升级到mt6056i后下载组态项目所用的pc与触摸屏连接电缆有什么区别?
2、mt506tv升级到mt6056i后原来mt506tv组态项目文件是否需要转换?

在线等待中。。。。。。谢谢各位了,请指点。。。

网友:
mt500系列是通过串口进行上下载程序 所需要的软件为EB500系列 而 mt6056是通过USB线进行上下载程序,所用软件为EB8000系列,用EB8000系列软件工程中工具栏上工具选项中的 转换500程序 即可将mt500系列程序转换成mt8000系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