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多站多寄存器读写问题

楼主(2014-09-14):
MODBUS RTU协议,如何在元件上设置站号  寄存器起始地址以及读取数据个数?

比如:

系统参数设置->设备列表  PLC预设站号 0

添加一元件,设置PLC名称  MODBUS RTU  地址 6X  3#9

串口助手截取发送的数据为03 03 00 09 00 01 55 EA

以上只能读取站号03 起始为09的一个寄存器,但是如何设置才能连读读取后面多个寄存器呢?比如发送03 03 00 09 00 02 15 EB?

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元件上设置站号针对RS485或RS422接口的modbus从站设置,通过从站站号来区分读取或写入的寄存器地址,建立多个数值元件选择不同的设备地址既可以读取多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