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4-09-16):
我用MT8151IE与一个温度计仪表通讯,javascript:;温度计仪表的测量地址是 ,地址是正确的,用软件测量过的,‘设备01,寄存器只读功能码(04)00 01位,使用float类型读取  ’。现在就是触摸屏侧的地址不知道准不准确,下面图中的地址我从3X一只试到最后一个,除了最后一个0X-single coil 触摸屏显示通讯不上,别的都能显示,有的是显示****,有的是显示610  512等,这个值毫无规律,也不变化,肯定还是通讯地址设定不对。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
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