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传送数据

楼主(2014-09-19):
请问哪位高手指点下我的第一个数据寄存器是HMI的系统寄存器LW9200,我想用宏指令把这LW9200的数据传送到HMI的RW-A400的数据寄存器里,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short a[1]
GetData(a[0], "Local HMI", LB, 9200, 1)
SetData(a[0], "Local HMI", RW_A, 0400, 1)
end macro_command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