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频率的数值格式

楼主(2014-09-21):
大家好,问题1我用tk6070ip485变频器,已正确读取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寄存器地址,我在屏上做了个数值显示元件,显示运行频率,但,数值格式选用16位无符号数,运行频率无显示,选择16位有符号数,运行频率正常跳动,这是是什么原因?如显示35.15赫兹,这到底是什么格式?
问题2,我做个数值元件,启用输入,意图是在屏上输入变频器设定频率,(变频器设定频率寄存器地址也找到了),这个数值格式应该是什么,16位?32位?有无符号?浮点数?例如,我想输入35.15赫兹!谢谢了

楼主:
数值元件,输入,做好后,在屏上的确有变频器频率设定数值框,点上,也有键盘弹出,写数字,回车,数值框却还是没数字,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难道屏上,变频器设定频率,数值框,数值格式选用16BCD格式?
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