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7系统下做的EB8000工程再WIN8系统中如何打开

楼主(2014-09-22):
在WIN7系统下做的EB8000工程再WIN8系统中如何打开

网友(2015-04-10):
直接打开·······

网友:
最好在Win7下把文件压缩,在Win8下解压并编译。否则会丢失一些图片和字体。

网友:
可以将编译好的.xob文件复制到win8下,用eb8000进行反编译,这样就可以避免图片字体等内容丢失。eb8000以及ebpro软件对电脑的运行系统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是可以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