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4-09-23):
施耐德的TWDLMDA20DRT的PLC能与威纶TK6060IH通讯吗

楼主(2014-11-07):
但EB8000系统设置好像没有这一款PLC,怎么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的,不过通信线是,1对1 2对2 5和7短后接7

网友(2014-12-08):
施耐德PLC基本上所有的都支持标准MODBUS协议,选择“Schneider MODBUS RTU”驱动,通过RS232或者RS485对应的连接,即可实现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