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4-09-24):
本人第一次接触到威纶通的触摸屏,我用TK6070ip与欧姆龙PLC进行通信,通信电缆没问题,但我用时提示PLC no response,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通信设置端口设置我全部都是默认的,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帮忙详细说明下,如果有截图更好,菜鸟理解力差;
还有我在数值输入时找不到软件自带的键盘,就自己设计了一个,但是窗口编号里面选择不到我设计的键盘窗口,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产生此问题的情况有多种,新建一个程序测试一下确认是否有此问题,判断是通讯参数设置还是程序问题或者是干扰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你是用网站上的案例来测试的,核对工程中选的触屏,核对PLC HOST LINK ,这屏连线也奇特,检查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