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与三菱FX2N 做一机多屏 怎么设置 怎么做线,跪求

楼主(2014-09-26):
用2台K6100i 与三菱FX2N plc连接 怎么做线 怎么设置!!!!

网友:
这个程序是 tk6100i与 fx3u一机多屏的程序。主屏com1 RS422直接连接PLC,主屏com2的RS232连接从屏的com1的RS232。
主屏与PLC连接:屏RS422接线是 1 2 3 4 5对应plc 4 7 1 2 3。
主屏与从屏公座连接: 主屏   4 6 5 对应 从屏 2 3 5。

网友:
版主,不对啊 TK6100I 没有COM2口的, COM1采用RS485 4W /  RS232就不能用了啊 我在用三菱的
QJ71C24N-R4拿来做一机二屛 碰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要更改触摸屏型号了 有推荐的吗?10寸的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