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采用485 2w,自由通讯协议与单片机通讯,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串口的传输速度?

楼主(2014-09-27):
具体情况是,TK6070iH采用485 2w,自由通讯协议与单片机通讯
以下是宏指令中通讯主要代码:

   OUTPORT(send_1_05, "zheng Free Protocol", 1)//发送握手信号:0x05
   INPORT(date_back[0], "zheng Free Protocol", 1, return_value)
   if(date_back[0]==0x06)then
           OUTPORT(date_send[0], "zheng Free Protocol", 10)//发送指令,数组date_send
   end if

现在是发送05之后收到06,间隔十几毫秒才会发送发送指令数组date_send
超时时间我已经设为最小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速度,缩短这十几毫秒吗?其中串口采用485 2w,波特率不可以更改。

网友A(2020-06-01):
我的05和06之间相差400多毫秒,你是怎么缩短到十几毫秒的?

网友(2020-07-21):
引用 网友A:
我的05和06之间相差400多毫秒,你是怎么缩短到十几毫秒的?

这是你下位机的响应慢了.   跟 HMI 没关系 .

网友:
这个 改不了了吧 .应该是系统底层的问题.  程序上是在等待回应, 实际上 系统分配cpu做其他事情去了, 等回来发现接收到数据并回应了,实际上时间已经过去了 十几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