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可不可以带两个台达PLC

楼主(2014-09-27):
威纶触摸屏可不可以带两个台达PLC,一个用232 一个用485

网友:
为什么这样
?用站号分开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4-11-21):
回复 网友A:

    想触摸屏当主站怎么设置?

网友:
除了MT6056I以外,其它所有HMI都可以带两个台达PLC,一个用232 一个用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