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使宏指令不断执行

楼主(2014-09-28):
要实现一个功能,当按一下按键的时候不断执行宏指令不断地发送信息出去,当再按下按键就停止,请问要用哪一种按键的哪一个功能
找了很久试了很久都没找到,貌似都是按一下就执行一次,如果要不断发送东西就要不断按按键了

网友:
用按键动作去控制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用这个开关作为宏指令的“PLC控制”(设置为“当ON时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