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这个宏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4-10-08):
short a[10],b[10],on

GetData(a[0], "本机 触摸屏", RW, 0, 3)   //  date
GetData(b[0],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3) //  now

if a[2]>b[2]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and a[0]>b[0]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LB0没有动作。我另写了一个类似的,这个就可以,好像问题就出现在[]上。

short c0,b0,on,c1,b1,c2,b2

GetData(c0, "本机 触摸屏", RW, 20, 1)   //  date
GetData(b0,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1) //  now
GetData(c1, "本机 触摸屏", RW, 21, 1)   //  date
GetData(b1, "本机 触摸屏", LW, 9021, 1) //  now
GetData(c2, "本机 触摸屏", RW, 22, 1)   //  date
GetData(b2, "本机 触摸屏", LW, 9022, 1) //  now

if c0<b0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20, 1)

if c1<b1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21, 1)

if c2<b2 then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22, 1)

网友(2014-12-03):
试试
short a[10],b[10],on
on=0
GetData(a[0], "本机 触摸屏", RW, 0, 3)   //  date
GetData(b[0], "本机 触摸屏", LW, 9020, 3) //  now

if a[2]>b[2] then
on=1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then
on=0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else  if a[2]==b[2] and  a[1]==b[1] and a[0]>b[0]then
on=1
    SetData(on, "本机 触摸屏", LB, 0, 1)

网友(2015-04-20):
      在你的宏中,对on没有赋值,on在这段宏中只是一个short型变量,值固定,你一直将它赋值给一个寄存器(所有的条件下),肯定不会有输出变化。而在你的第二段宏中,你是对不同的位置进行控制因此可以看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