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的加减乘除,适合初学者。

楼主(2014-10-08):
这个宏是我学习时写的,不稳定,得点两次或多次才能显示正确的结果,希望大家帮忙改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一个小小的顺序问题,编程的逻辑性要强。改了你试试,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指点。
没想到顺序问题,看来和梯形图一样需要注意。

网友(2015-01-11):
为什么下载不了  我想看看啊

网友(2015-08-25):
谢谢分享,终于学会了,

网友B(2015-10-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一个小小的顺序问题,编程的逻辑性要强。改了你试试,是不是

下载到屏上没显示计算结果出来,求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下载到屏上没显示计算结果出来,求回复

已解决,懂了并附上程序

lgp
用你的是可以,但不知道哪里有不一样
lgp
如何解决的,看不出哪里有不一样啊,但我用前面的就是不显示

网友(2016-03-19):
谢谢!下来学学。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懂了并附上程序

如何解决的,看不出哪里有不一样啊,但我用前面的就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