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0ie触摸屏与OMRON E5CC温控表485通讯

楼主(2014-10-09):
请问8100ie触摸屏能否与OMRON E5CC(带485通讯端子)单独通讯,8100ie触摸屏232串口已经连接PLC。如果能,如何设定或操作,请专家指导,多谢了!

网友:
你可以在参数设置中直接选择OMRON E5CN作为另一个"PLC"

楼主:
再请问,维纶屏如何显示实际温度和显示/变更设定温度呢?我的意思是软地址设定,请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通过在PLC中设置循环定时来控制2个数值元件的循环显示(利用数值元件的“安全”选项控制显示);其他方法显示也类似

楼主:
谢谢您的及时解答,我已用PLC(OMRON CP1H 485)程序循环读写12台变频器的频率了;再加上有18只温控表,都用PLC485通讯的话,担心循环时间长,变频器响应时间慢,所以想通过触摸屏的485直接与温控表通讯,能否实现?多谢指导了!

网友:
通过触摸屏的Com3采用485通讯完全可以实现你所要求的功能。只要在温控仪参数的前面加上站号(例如palameter 1#5就是1#的参数5)就可以读写18个仪表的参数了

楼主:
多谢进一步的指导,我试试看!

楼主:
是不是还是要PLC编程,循环读写温控表的对应参数啊?触摸屏不用设置什么吧?能否详细把步骤完整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不用通过PLC编程,直接在触摸屏上建立18台仪表的数据显示元件(读写)

网友:
我有使用10台宇电AI-719仪表的例子,有兴趣QQ489542448

楼主:
貌似EB8000不支持OMRON E5CC/EC温控表的通讯功能,系统参数设置中,OMRON 公司中无E5CC/EC温控表?编程时如何确定温度参数,是我不会用还是怎么搞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