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指令发送时间间隔

楼主(2014-10-18):
器件描述:触摸屏型号为TK6070iP
串口为全双工

实现功能:通过触摸屏的COM2口,即RS485与FPGA进行通信。
FPGA读取串口数据,并发送响应数据给触摸屏

问题描述:
当FPGA不发送响应数据给触摸屏时,看到FPGA接收到触摸屏发送的指令大致是1s一条。但是当FPGA响应指令时,触摸屏指令发送间隔变成大致是20ms一条指令,导致在触摸屏上的按钮按下之后很快就复原了(位状态设置元件),即使想长时间按住按钮,按钮也会显示不被按下状态(按下状态马上被清除了)。
如果将触摸屏连接PC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即使我将调试助手设置为自动发送指令,发送间隔为10ms,串口助手接收到的触摸屏指令的间隔也大致是1s左右。
如果我将串口的发送功能(FPGA to 触摸屏)关闭,只接收触摸屏指令,则接收时间正常

即,FPGA发送响应给触摸屏的时候不知为何导致触摸屏大量重发或者发送间隔加快了

其他说明:
触摸屏的系统设置为重发次数为1
FPGA上用了nios系统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串口使用的是半双工(RS485)的,则触摸屏在接收到FPGA的指令之后,一般前两个到三个字符都是不相关的字符,如FPGA发送给触摸屏01 01 02 00 00 B9 FC这段响应,触摸屏接收到类似于是FF FE 08 01 01 02 00 00 B9 FC,即多了几个字符。
我估计是在半双工状态切换的过程中,切换时间没有处理好。在全双工状态下没有这个问题,借此机会在此问下诸位大神,这个问题如何处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