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 modbus RTU 不能读coil

楼主(2014-10-19):
  我自己在单片机上写了一个modbus 的slave, 和PC连接用modbus poll 读写都没有问题。
   但是用485和tk6070 ip连接的时候, coil都读不出来了。
   具体的现象就是所有用于操作modbus地址的位状态设置开关都可以正常工作(因为只写), 位状态切换开关和指示灯都不显示了(因为这些开关还要读,开机就出现了PLC无回应错误)。 接着我用宏命令测试读写coil,写是可以的, 读就出错了。我也尝试了切换不同的波特率, 改变通信延时和PLC整段地址间隔, 但都不行。
   PS:Holding寄存器读写没有问题的,所以应该不是通信的问题。

网友:
不是不能读,还是通讯的问题
你查下你的modbus rtu协议看写的对不对
我估计是在触摸屏发送01指令查询状态时你没有正确响应,所以元件不显示了

网友:
Sorry chris8567
Can I have a question?
what version EB8000 you use for TK6070iP? I am have a TK6070iP but i have not EB8000 v4.65.06 as the manufacture advice.
can you share me  EB8000 v4.65.06. thanks alo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来问题解决了, 是TK6070ip合并整段读取地址的问题, 因为我的coil地址一共就32位四个字节, 如果不设置地址读取上下限的话,就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hi, im using the latest version, u can download from: http://www.weinview.cn/upload/EB8000V465.15_20141024.zip.
So far it works well, and seemingly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common operations w/ which they used in the official tutorial.
che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