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用台达PLC读取TK6070IP

楼主(2014-10-24):
台达PLc做主机,TK6070IP作modbus从机(N台),如何设置、如何读写取触摸屏元件,如LB0、LW0,请教
是否麻烦版主提供一个例程,或略微详细的教程,吾是菜鸟

网友:
Sorry because i can't help you and make a intrusive
Can I have a question?
what version EB8000 are you use for TK6070iP? I am have a TK6070iP but i have not EB8000 v4.65.06 as the manufacture advice.
can you share me  EB8000 v4.65.06. thanks alot!

楼主:
EB8000 v4.65.14在官网上可以自己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