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H和PLC S7-200 222CPU在线模拟正常,可画面怎么也下载不到屏里

楼主(2014-11-02):
我的屏TK6070IH,PLC是S7-200 222CPU.编的程序下载到PLC里,在PC上用EB8000软件制作了程序画面,都是位元件,转换开关和指示灯。在PC与PLC在线模拟正常,正常控制PLC动作。可往TK6070IH里下载什么也下进,屏上显示错误。在PC机上EB8000软件下载框里没有错误显示,每次都能正常下载完(框内信息)。可屏里什么也没有显示,我换了EB8000软件 V443、V451、V465,下载线换2根、计算机操作系统重装了2次、COM口从机箱前换到后都是一样,实在没办法了。请版主或高手给以指点,谢谢!邮箱:597615746@qq.com

网友:
这是触摸屏没有和S7-200在线连接,触摸屏和S7-200的连接线有方向。s7-200端是3.8

网友:
显示什么错误?一般下载与通讯关系不大

网友:
有没有试过将触摸屏复位出厂设置?

网友(2015-04-03):
楼主是不是在文件里添加了自定义的图片?还有启用了屏保功能,如果是这样,你在下载时要勾选下方的“下载后启动工程画面”。如果不是,那估计是因为,下载时你的屏幕型号选择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的错误显示是不是附图一所示:
如果是,则说明你在HMI与plc通信时,通信连接出现问题,希望你检查,下面附图二是TK6070IH的通信串口的引脚图,请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