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指导相关宏

楼主(2014-11-07):
现项目要求设备有自检功能,所以要使用宏。
求教版主怎么编写下面的宏命令。(触摸屏6070IP 和 三菱FX1S) 功能要求如下:
按自检按钮  让PLC M100接通5S  5S后判断 D90的数值是否大于5S前D90的数值  如果条件不成立弹出提示框
如果条件成立 那么继续M101接通5S  5S后判断D90的数值是否小于前5SD90的数值  如果条件不成立弹出提示框
如果条件成立 弹出提示框

谢谢!

网友:
添加一个计时器,设置好输入位,导出位及预设时间位
新增按钮,设置触发宏指令1,宏指令1大致思路一下:
新设置计时器输入位有效,设置预设时间为5s

再添加一个plc控制元件,设置为导出位由off ——>on触发
再添加一个宏指令2,大致思路为:判断相关参数,符合条件则清零计时位,不符合则弹出窗口并且清零计时位(如不想再重新计时触发可以不清零计时位)

大致是这样的,挺简单的。

如果想在一个宏指令里做,也是可以的。直接无限循环就行了,不过个人认为不妥,还是计时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