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K8070IH通过交换机与S7-200连接

楼主(2014-11-08):
TK8070IH网口,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和S7-200以太网卡连接正常,但是上位机和程序都不能再通过网线进行在线连接,拔出TK8070IH网线,则程序和上位机都能正常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以太网模块连接数量设置的多少,是不是0?

楼主:
设置多个连接,也没用

楼主:
上位机如果是组态王,触摸屏,s7-200三者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始终只能连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