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13):
一、模块连接方式:
    用TK6070IP  com1口rs232方式连接MODBUS设备1 ;com2口485方式连接(pc)MODBUS调试助手软件;
   HMI系统软件设置如下:

现在com1口连接通讯正常,com2连接失败!
那位高手知道问题,给小弟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你所用的MODBUS调试助手是否只支持客户端?
触摸屏是客户端,必须连接一个服务器端才能通讯正常
用mod_RSsim可以模拟服务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