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6070ih 3WV替换成MT6070IH 5WV 与OMRON CPM2A连接显示PLC response

楼主(2014-11-15):
各位大侠:请问MT6070ih 3WV替换成MT6070IH 5WV 与OMRON CPM2A连接显示PLC response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改后,信号连接通讯正常?
麻烦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
两者通讯COM口引脚定义不同, 需要重新更换通讯电缆和重新设置通讯参数,才能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