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窗口时需输入字母密码如何实现

楼主(2014-11-15):
切换窗口时需输入字母密码

网友A:
用宏指令可以实现的。

网友(2015-03-23):
引用 网友A:
用宏指令可以实现的。

不用宏指令能不能实现呀?

网友(2015-05-20):
做密码弹出窗口,弹出密码框,只有输入正确密码自动跳转指定的画面,具体怎么做威纶通有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