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各位大神,宏指令里面怎么定义全局变量啊

楼主(2014-11-19):
void Read( )
{
        unsigned short wordData;
        unsigned char str1[10];
        unsigned char str[10];
        int result, i = 0;

        unsigned int aver,sum = 0;
        unsigned short c;
……
}
全局变量unsigned int WeightAD[16]

是直接写到Read()函数前面吗,结果运行不对啊

坐等大神指导啊!!!!!!!!!!!!!

楼主:
本人毕业论文要用,麻烦各位指导一下,多谢!!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说句话啊

网友:
放在macro_command main()前面就可以了

据我所知 威纶的宏 全局变量的意思 在这一条宏的全局 并不是每条宏都能访问的

所以没什么人用他

网友(2014-12-21):
GetData读入啊
SetData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