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框做出小数?

楼主(2014-11-19):
大家好 用1nplc通信6070ip人机 如何在屏上的数值框做出小数?如25.51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 做三菱FX1NPLC RTU通信时 数据帧设定频率 如50赫兹 是十进制5000 写入寄存器16进制高低位分别是13 88,但屏上数值框 我要求显示输入50.00HZ,写入寄存器高低位分别还是是13 88,如此 plc程序如何写

网友:
有HEX指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