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屏带两个CP1H的PLC

楼主(2014-11-21):
一个6071IE的触摸屏如何做主站,用485带两个CP1H??我按说明书只能带一个。拜托拜托

网友:
MT6071iE 有两个RS485接口,可以分别带两个不同的CP1H(RS485接口)。如果用一个RS485接口,理论上RS485支持多节点设备,且多节点上设备必须不同站号,新建同一个驱动同一通讯参数,不同设备寄存器地址通过 站号+(井号#)+地址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