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4-11-23):
威伦屏和台达温控通讯,读取温度25.8度到显示屏上显示,但是必须在威伦软件EB8000中将数值的显示格式设成16位才能正常显示,不解了小数25.8度应该是32位啊,怎么设成32位无法显示,设成16格式就能显示了。

网友:
传感器处理后数据值由温控模块决定,HMI只是读取而已。至于小数位的问题如果深究可以咨询温控模块厂家。

网友:
今天我公司有个屏通讯大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