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70ip的屏写进资料后只显示i series是什么回事,在线等

楼主(2014-11-23):
6070ip的屏写进资料后只显示i series是什么回事,在线等

网友:
尽量用最新版EB软件上下载程序,同时上下载之前需要更新字体和韧体。

网友:
有可能你选错屏的型号了,我开始就犯了这个错误

网友(2015-01-03):
下载时加选“使用者自定义开机画面“,原理不知,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