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怎么解决6100i屏未查看历时数据显示控件,断电后本批次查询数据不存在

楼主(2014-11-24):
6100I屏,设置历史数据显示控件,保存数据在HMI上。
一切都正常。但是如果在启动批次后。用户不进入这个历史数据显示查看界面。直接批次完成后关了屏。这批次的数据再次上电就完全掉了。
必须进入历史数据显示控件所在的界面一次,才能保存住,下次上电还有。

求神助~~~用户反映,我郁闷啊。

网友:
置位LB9034 记得延时复位 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和楼主相同的问题,请各位高人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