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和2台fx3uplc485通讯 plc和plc之间怎么交换数据

楼主(2014-11-24):
威纶触摸屏和2台fx3uplc485通讯 plc和plc之间怎么交换数据

网友:
用并联通讯,每台3U配个485BD板!触摸屏连接任意一台就行了,具体看看通讯手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方法行不通的,plc之间并联通讯不需要通讯设置。
而屏和plc之间需要通讯设置
我是需要HMI-PLC-PLC三者之间485通讯,数据共享

网友:
有2个通讯口的触摸屏 分别连接PLC1  PLC2
触摸屏上新建2个设备1和2 分别与2个PLC通讯
PLC1和PLC2数据共享 采用定时数据传输 触发式资料传输 宏代码等...方法

人机设置

定时数据传输

触发式资料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