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为什么不能执行

楼主(2014-11-25):
macro_command main()
unsigned short sum
               sum=0
unsigned short k
unsigned short i
i=0
GetData(k, "Local HMI", LW, 50, 1)
while i<= k
sum=sum+i
i=i+1
wend
SetData(sum, "Local HMI", LW, 52, 1)

网友:
没有错啊 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楼主:
用按钮执行宏,LW50输入一个数 进行累加,在LW52里没有数据

网友:
有数据啊 我试过

楼主:
为什么用LB14按钮执行宏不行,用LB0执行又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