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屏的时间显示1-9前怎么无法补0成两位数,还有就是星期怎么改为大写

楼主(2014-11-30):
关于威纶屏的时间显示1-9前怎么无法补0成两位数,还有就是星期怎么改为大写

网友:
可以使用多状态指示灯做!

网友:
字体改成前导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没找到怎么弄,能给我截个图看看嘛。屏是TP6070I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找到啦。那星期显示怎么改为大写,你知道吗

网友:
星期用多状态指示灯,在标签里写你要的字

网友:
这个不知道 其实可以走PLC 上面编写  指示灯依次显示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不要图库,标签1状态显示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