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怎么与PC进行串口通信不了?

楼主(2014-12-04):
项目需要,我不需要使用TK6070IP与PLC通信,只需要TK6070IP通过串口把数据封装成一个包发给下位机并且把下位机的数据拿来分析显示,这样可以实现吗?
然后我按照说明的例程做,使用宏指令,设置为,使用9针全通的母对母串口线,使用串口调试助手进行测试,在HMI上设置一个功能元件,运行后按下这个功能元件,却没有消息发送给串口调试助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232通讯线是需要2脚和3脚是需要交叉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