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买TK6070IP还是TK6070IQ?

楼主(2014-12-06):
初学者买TK6070IP还是TK6070IQ?
TK6070IP 无USB Host ,有USB Client 。
TK6070IQ 有USB Host ,无USB Client 。
USB Host 与USB Client 有何不同功能?

网友:
USB Client 只有上下载程序功能
而USB Host除了有上述功能外,USB Host接口还可外接键盘、鼠标、打印机、扫描枪等设备,同时可以实现做数据存储器,数据备份等功能。

网友:
我刚刚订了一个TK6070IQ

网友:
都可以,建议买带USB的,传程序方便。
我们公司都用的MT8070IH,带USB,以太网接口的,你有需要可以便宜出给你一个学习,都是全新正品。公司工程用的,有一些备品。
可以私信我,我邮件veeev@qq.com。合适可以淘宝交易。相互学习。

网友:
试用了一下,发现IQ只能使用U盘下载,新建程序需调试就很麻烦,使用USB连接PC后无法识别HMI设备只能为其供电(不用再外接24V供电了)。若新建程序需调试建议还是用IP,若程序现成的就用IQ。以上有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
大家好啊。看了你们的说法,本人也是刚学威纶通触摸屏,那到底是买TK6070IP  还是TK6070IQ好啊。

网友:
TK6070IQ,调试很麻烦啊。要用优盘来回倒腾。

当然,生产用TK6070IQ好。

网友(2015-03-04):
回复 网友A:

    大赞~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只是自己调试还是IP 比较方便,批量生产的化还是IQ更加便捷 ~个人建议~有需要也可以Q我 983881832

网友(2015-04-05):
我以前买过MT6070 IK,这个我怎么查不到资料,是不是山寨的啊?

网友:
强烈推荐IP  因为IP带USBclient。 直接可以通过电脑写程序。初学者,调试方便

IQ 只能用U盘烧写,初学者调试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