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K6070IP窗口3和右下脚系统自带的箭头如何去除的问题

楼主(2014-12-07):
新手上路:刚刚收到威纶通的屏TK6070IP以前没接触过现在想问一下新建工程之后系统保留的窗口3 下载之后会在屏幕的左下角出现fast sel 这个窗口可以删除吗?删除的话对系统的稳定运行会产生影响吗?

右下角的箭头可以弹出系统设置以及大小键盘的那个按钮如何在系统运行的时候让它不显示。

希望版主或者前辈们回复下,谢谢!

网友:
左下角的  快选窗口 通过  进入EB程序后,工具栏中  “编辑 / 系统参数设置/一般属性 ” 中的 启用 和 隐藏 来进行设置 。
右下角的 系统设置工具条  通过 进入EB程序后,工具栏中  “编辑 / 系统参数设置/系统设置 ” 中是否勾选 隐藏系统设置工具条 来进行设置 同时也可由LB9062 或者 拨码开关进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