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设定时间自动锁屏

楼主(2014-12-21):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设备是为客户做的试用期一个月,到时间后客户付完余款,可是有的客户不讲信用到时间不给钱,我们又没办法把设备收回,所以想做一个到时间后自动锁屏,输入正确密码才可以正常使用,屏是TK6070ip,请版主和给位同仁帮忙解决,要有案例最好,邮箱hyp1108@163.com

网友:
在公共窗口设一个娈量,由控制系统给一个ON即可。

楼主:
可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吗

网友(2015-01-21):
分期付款 有范例

网友:
把画面切换开关设置密码就行,安全  位状态ON生效,位状态由PLC程序设定,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