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PLC的+24电源直接给触摸屏供电

楼主(2014-12-21):
小弟刚开始接触触摸屏,新买了块tk6070ip,手上还有个三菱的fx1s,请问能否用fx1s上的+24和com口作为正负极给触摸屏直接供电?还是说必须要外加开关电源?哪位好心人能给个实际的连接图?非常感谢大家啊!

网友:
你要看一下PLC和HMI功率是多少,PLC的供电是否能满足HMI的功率。如果可以,就没问题了。

网友:
要看PLC的DC输出电流是否比HMI工作电流大,如要大些则可。

网友:
如果功率不够的话 ,可能导致HMI工作不稳定。

网友:
PLC 的DC 24V output 正常規格都有500mA輸出可以用,如果只有單獨接HMI是可以的,
但最好還是另外有用別的電源供應器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