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显示plc no response是什么原因求指教?

楼主(2014-12-23):
触摸屏是MT8121IE和西门子S-200smart PLC通过以太网通讯的,总是显示plc no response,网线可以通过PC连接触摸屏下载程序,应该是啥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通讯不上,连接异常。

网友:
这个原因太多了 ,先自己慢慢摸索吧

网友:
PLC类型/通讯线及接口/通讯参数/PLC地址范围/干扰 ,这几方面去找原因。最可能原因为确认plc是否处于RUN(绿灯亮黄灯不亮)状态。

网友(2015-01-28):
通讯设置有问题,查看参数设置。

网友:
这个是触摸屏和PLC之间没有通讯,要检查触摸屏的设置,比如地址。我也经常用smart200,检查一下port0端口的设置和PLC地址,另外检查网线接头是否压好。

网友(2015-04-03):
参数设置,通信线,通信口等等挨个检查吧总有一个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