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通讯

楼主(2014-12-24):
我有一款MT6070IH触摸屏,想实现穿透功能,直接读取plc参数(plc采用FX3U),采用力控组态监控数据。plc已经接了COM1,COM2实现与上位机PC连接。怎样设置穿透,我想有个具体步骤。

网友:
此款HMI在穿透时 作用相对于“转接器”作用,上下载PLC程序是可行的,穿透是屏是不可用的 ,故此办法不可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哪种型号的触摸屏可以实现这种穿透功能呢?

网友:
如果上位机和屏同时与plc通讯,可以将PLC数据暂存于HMI中,然后将HM另外串口定义为从站,上位机通过相应驱动与之数据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