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使用MT6070IH的两个COM口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12-28):
大家好,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触摸屏MT6070ih单独跟PC通信的时候用的是COM2,232,modbus的方式通信成功了,然后我把触摸屏的COM1跟PLC连接,也可以正常通讯,但是问题是我一跟PLC连接触摸屏的程序一用到PLC的地址我触摸屏的COM2也会一直在发数据,而我的COM2,是把触摸屏设置为MODBUS从站,是不是说触摸屏的COM1跟com2一起使用的话不能将触摸屏做为从站的同时也作为PLC的主站?急。。。

网友:
可以找台灣原廠技術詢問
http://www.weintek.com/global/Default.aspx

网友:
那要看你想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pc跟HMI 再连 PLC 是可以的 做穿透用的
只要主HMI 本地 PLC  要PC连HMI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下程序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