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506

楼主(2014-12-30):
MT506SV4NC出现竖线,能否维修好,现可使用哪能弄号代替

网友:
"MT506SV4NC出现竖线"指的是  显示屏幕出现 竖条纹么 ,如果是的话,建议电话咨询售后,毕竟产品年代久远。现在HMI软件可以直接转换MT506SV4NC上传上来程序,兼容所有型号HMI 。至于开孔尺寸,MT506系列可以与现在7寸屏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