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软件,某些窗口过大在电脑屏显示不全,又不能拉小操作

楼主(2015-01-02):
问题如题,宽屏用户,分辨率已调最高1366*768,为了点下部的确定,关闭退出等按钮,暂时是将屏幕显示旋转90度显示后点击,好坑爹啊,个人感觉EB8000在软件设计上就有BUG,问题有办法解决么?顺便问下笔记本用户有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我也碰到了,用威伦软件编辑报警事件,碰到的怪事,一个是WIN 8.1操作系统,一个是WIN XP操作系统,XP操作系统中(报警事件登录页面)有确定/取消/帮助键,而WIN 8.1操作系统在此(报警事件登录页面)无确定/取消/帮助键,报警事件登录页面上下长了,底部的确定/取消/帮助键超出了页面,无法显示了,请教解决办法,谢谢大家,邮箱haianshuoyu@163.com

网友:
真是太坑了,以前电脑坏了,买了台新的,现在打开以前文件,里面字体全部变大,又重新全部改字体大小,发现双击文字之后,确定、取消按钮居然超出屏幕边框,根本点不到

网友:
笔记本电脑  移动pc显示屏横屏,分辨率1366*768,所有公司满足要求笔记本电脑并没出现上述情况。至于更换电脑字体会改变的原因,是由于 两台电脑 操作系统中 字体 DPI 不一致导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更改系统文字DPI可以解决
不过改了之后电脑字体有点小,本来想用E800自带的更改字体DPI设置,但是改过之后当次显示正常,不能保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更改系统文字大小后解决问题。

网友:
问题是非每个弹出窗口都是这样,分辨率也调整过,无效,4/5/6楼可以详细说明吗,win8.1操作系统.谢谢大家!

网友:
如第1个图,确认/取消/帮助键超出页面了,谁知道有啥办法解决。

楼主:
看图试试。
.jpg

网友:
我的是windos8高清屏 之前好像遇到过这种情况 现在是最新版本好像弄好了 !
还有 我电脑的底部工具栏 右键属性 自动隐藏任务

网友(2015-04-03):
win8系统的坑爹问题,我也遇到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